9600显卡有干扰信号线

楼主(2012-06-19):
一块铭鍹9600显卡开机显示有干扰信号线在闪跳,没有花屏花块的问题,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核心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显存

网友:
滤电容的问题

网友:
直接上BGA加焊一下看下。

网友:
..干扰波纹,先看看接口部分,摇看下,我遇到一块是接口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