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水的联想G430。

楼主(2012-06-1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30进水的本子。是仁宝公司生产的。一拆开,仔细观察一下。发现显卡控制芯片腐蚀了。把它用酒精洗干净后。发现3脚焊盘都腐蚀掉了。把控制芯片拆下来。用咯铁托几下。焊盘没掉。然后又把芯片装上去。仁宝主板的隔离保护电路做得好。然后通电。待机电流0.06.不对。查隔离保护电路时发现PQ37控制脚19V。明显的短路了。然后用小电流去烧。发现显卡供电的上管击穿。取下来。换一个OK了。接屏。OK。正常显示。运气有点好。!!呵呵。

网友:
要是有图解说就好了

网友:
進水的機子一般不好搞,這樣也被你修好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测量PQ37控制极19V。说明PQ11没导通,PACIN是低电位,被拉低了。

网友:
19V短路了。然后就去烧。摸显卡供电上管。发现击穿。所以换了它。然后打3V 5V 19V的阻值。正常后通电。待机0.01.测有3V 5V然后就接屏触发显示了

网友:
进水的只有腐蚀不是太严重反而故障明确处理好就可以

网友:
进水机器,我感觉用三氯甲烷清理比较好,个人习惯,

网友:
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电流待机0.01按开关到0.05然后为0还在冥想当中。。。。。。。。

网友(2012-08-20):
这也给你搞好了,高

网友:
进水的板子,返修的几率很大,,,,我感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