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

楼主(2012-06-19):
自己卖给客户一台二手的F83S,回去第二天就坏了。。。。。。。。。现在要给客户保修,接可调电源,插内存电流1.22不动了。不插内存电流0.87 0.92 1.22来回重启,什么问题啊!跪谢啊!这个没图纸,感谢了1

网友:
有短路了 你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你最好说明白点

网友:
故障写的不是很清楚,写清楚点。

网友:
是北桥有问题,只是这个桥不好做。还有显卡的两个固定柱也易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