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的怪问题

楼主(2012-06-19):
东芝M211 开机显示上图出错信息,按F1就重启,有回到这个界面,更换过南桥,更新过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24 03:16):
已解决,显卡问题,参考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2910

网友:
没有见过  就是听说这个本cup下的那个大电容爱出问题 换个cup试试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或硬盘引导区出错,楼主看看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你的硬盘是不是坏了?有的时候硬盘坏,就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硬盘吧,应该是PCI报错,你进BIOS调一下试试

网友:
根据电脑显示,电脑叫你按F1加载默认设置哈!你可进bios恢复默认,也可采用蛮办法,扣电池!

网友:
提示说的很清楚了是pci周边设备导致冲突,总线08 设备06 功能00,南桥周边设备能有几个一个个排除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试 特别检查下有关pci的设备和电路

网友:
pci资源冲突,这个如果不是南桥的问题那估计你得查查用到pci总线的硬件,比如读卡器,声卡网卡等。

网友:
最小系统法  把所有PCI设备都断掉

网友:
上面有很明显的报错。。PCI总线  一个一个排除PCI设备。

网友:
先把所有外设去掉,只接屏,硬盘,主板,开关,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现象.学习下

网友:
看一下!BIOS界面设置!不行! 从做系统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见过,不过感觉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做系统,换电池,换硬盘,刷BIOS试试

网友:
已解决,一般的思路都认为是PCI设备出错了,我也被表象迷惑了,报PCI出错,那总是把PCI上的设备全部去除,不行刷BIOS,干南桥,再不行就想不出什么问题了,发帖求助,大家无非也就是认为南桥的PCI总线上的设备出现问题了,无意中看到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2910这个帖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加焊了显卡就好了,以试试的心态加焊了一下显卡,竟然真的好了,原来这个PCI出错是指的PCI-E设备的出错,一般显卡能正常显示都不会想到是显卡的问题,希望这个案例能帮助大家解决同样的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