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饼哥发板了~~今天修不上电的板!

楼主(2012-06-19):
迅维培训实地主板学员:蔡培生
前几天讲的不上电~饼哥今天就发板啦!拿到个比较简单点的!嘿嘿!下面介绍主角:
型号:精英945GC-M3
故障现象:插上ATX电源,待机3.3V一闪而过!就消失了!这一个是个双路供电(闪的非常快的那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故障分析:(还是看图吧!)

上图:待机电压只有可怜的0.14V!可以认为不是大短路!从PCI 槽A14脚开始跑吧!一路划呀!划到了4509(一N一P)的双MOS管的D极上!
下图:再次通电测量4509的D极!肯定也是0.14的啦!

接下来看下边上那个1085-----3脚有5VSB输入---2脚有3.3V输出!加到4509的3脚!(看电路图吧!弄图片我都弄乱了!)

讲下电路!接着上面的:1085-----3脚有5VSB输入---2脚有3.3V输出!加到4509的3脚!(3.4.5.6)为一个P型场管!低电平导通!但是这里4脚G极测量到有2.83V的电压!(难怪待机3.3V没出来了!P管被截止了!)从查4509 第四脚G1查起!(这个不好查呀!饼哥说没有一模一样的图纸!下句我就想起但是有相似的图纸!嘿嘿!就是上面这个945G-M3 实物是945GC-M3…..看图得知G1.G2都是靠这个DUALWS控制的!搜。。。省略几十字~~ )

到了这里!又一个一模一样的管子!得了~~分析吧!

DUALSW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连接到供电的地方!只有通电后才通过12V上拉!G1 G2这连的这一条线到下面就没有连接了!有个电阻用5V上拉这个DUALSW 但是没装!在实物跑线也是没装的!看清楚!没有装!就是没连接到任何地方!(这个图只截了一部分!不全的!Q47的B极还受到下面两个场管控制呢!这个不去深究了!)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个Q47三极管坏了!其实是4509的P型管挂了!(3.4.5.6)S1跟G1击穿了!S1的5VSB流到G1上了!导致DUALSW被拉高U17的4509的P管被截止!无法送出待机3.3V!(为什么会一闪而过呢?可能是P管没通电时是低电平!通电瞬间有电过去!然后马上被置高了!)都是双路供电惹的祸!没图双路还真不好修!送上被击穿的元凶:

元凶找到了!要感谢XXXX!终于写完了!!!

                                          ~~~终于见到活的还生龙活虎的饼哥啦~~哈哈哈哈哈~

我看成 饼哥发烧了,今天不修板了 。。。。。。。。
每次看到基地维修主板发帖都有图纸,我很奇怪,

网友:
没有强大的论证真的很难找到故障源!

网友:
写的清楚,不错

网友:
待机时,这个DUALSW应该被Q47拉低,U17 的P沟道得到低电平,把3VSB转换为RSMVCC3

但这个U21短路了。5VSB从3脚留到4脚。导致P沟道得到高电平DUALSW。全截止了。

双路供电没图的时候是麻烦的,同学们继续加油~

网友:
初学者都要看图慢慢查,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位小兄弟有前途,继续努力,很有钱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