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8M-RL主板电容电感发烫

楼主(2012-06-19):
SY-N68M-RL主板电容电感发烫,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有些板开机一两秒就断电,电容跟电感都发烫。全都是这种型号的板,如图,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换电容试试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1.0

网友:
看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技嘉的主板发烫、开机断电要么就是电源芯片短路要么就是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上次修过这样的,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就好了。

网友:
12V没短路,电压1.2V左右正常,电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MOS管也量不出什么问题,核心周边也没有短路,到底先换哪个?

网友:
供电芯片损坏,发热是缺相引起的.用示波器查一查.

网友:
碰到过电容虚焊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认为是供电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