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字示波器设置1X、探头设为1X测出波形跳动不稳定?

楼主(2012-06-20):
各位老师好!
    我网购了一台数字示波器带宽100MHZ,双踪(价格约2400元),示波器设置1X、探头也设置1X,通道1输入耦合交流,通道1触发耦合交流、触发类型边沿。带宽限制关闭,垂直灵敏度200毫伏,时基20微秒,测32。768KHZ频率准确,波形跳动,基本是上下跳动,幌动很少。测14。318MHZ垂直灵敏设为500毫伏,时基认设为20纳秒、测25MHZ垂直灵敏度设500毫伏、时基20纳秒,也是这样跳动。
    如果示波器设置10X、探头也设置为10X其它不变,这时波形很稳定,我反复试了多次。请问用示波器的高手们能够指点,大概是什么原因。我是初学者,从未用过示波器。我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说是什么品牌的示波器呢?因为我不会用,就不能说是该示波器不好。这样对厂家非常不尊重,望理解。谢谢!

网友:
因为这些晶振都是在弱电流或微电流状态下工作,探头X1阻抗1M欧对晶振的工作状态的影响有点大,X10档阻抗10M欧,影响显然就小很多,所以正常了。一般测量晶振要求探头打X10,这是常识。

网友:
张先生您好!
    好像该论坛里大家都称你为张老,张老师谢谢你回答。我是初学者,这个问题我已向厂家问了多次这个问题,厂家说用1X应该是正常的,厂家说也许是我没有设置好示波器,用的什么探头,我说是用的原厂的探头,方波校准也是校准好了的。
    张老师我在这里再向你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你看我描述的这种情况,示波器是正常的吧?第二、我看该说明书里讲到探头,探头打在1X,上限频率带宽6兆赫,探头打在10X,是满带宽,该示波器的带宽是100MHZ,意思是不是,如果探头用1X时,当测超过6兆赫以上的信号就通不过,示波器屏幕就不能显示正常的波形,甚至显示不出来。用10X探头时,是满带宽100MHZ,所以我测14。318MHZ、25MHZ,33MHZ、66MHZ波形稳定,频率也很准。第三,该示波器菜单设置里有一项带宽限制打开和关闭,如里打开带宽限制,上限带宽20MHZ,这时测20MHZ以上的信号就要出问题,是吗?谢谢张老师。往后再向张老师请教。再见!

网友A:
所谓带宽是指在所指的频率信号放大幅度下降3分贝,即下降到正常值的0.707而已,并非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带宽是指在所指的频率信号放大幅度下降3分贝,即下降到正常值的0.707而已,并非不通。

张老师:谢谢!
    在回复张老师的同时,我还问一下,我以前购买了一台胜利仪器生产的频率计,分辨率很高,最高可以测2。4GHZ,输入灵度忘记了,大概是50毫伏至80毫伏,最多是80毫伏,测手机的实时实钟32。768KHZ、电脑主板的32。768KHZ测不出来。有些主板的14。318MHZ、25MHZ偶尔测得出来,感觉好像是碰运气一样测出来的,心里感觉不踏实,这大概是不是频率计的输入灵敏度低了的原因?我是一个十足的电子爱好者,没有开店铺,也没有在家里接什么电子产品来维修,偶尔给朋友修一下小电器。朋友说,我看你的工具比那些专业开店铺的工具还要好点。我喜欢购买电子方面的书籍来看,后来有点喜欢玩仪器,感觉仪器也是一个高精度的电子产品,有很多学习的地方。所以我才网购了一台国产数字示波器来学习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技巧。有专家这样说,这台电脑并不聪明,要看用这台电脑的人有好聪明。张老师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输入阻抗太低,门限电压要求太高,不适合测量晶振电路。

网友:
数字电路你~~~~~通道1输入耦合交流,通道1触发耦合交流????  交流耦合?

网友:
有些信号太弱了
你的设备内阻太低就会影响到信号本身

网友B:
建议楼主找找高中物理书看电路章节中的内阻部分,这样的基础知识不清楚,很难干好电子维修。
“这个问题我已向厂家问了多次这个问题,厂家说用1X应该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厂家,但他答的100%错误,我怀疑是销售人员无知才这么回答的。
通常晶体振荡器(由芯片内部的非门与外部的晶振、谐振电容组成)的内阻很高,当示波器采用X1档时,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只有1MΩ,与振荡器电路并联后,会破坏其工作条件,造成停振。所以要采用X10档(这时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10MΩ),可以减小对振荡电路的影响。
当然有部分振荡电路就是采用X10档也会造成停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找找高中物理书看电路章节中的内阻部分,这样的基础知识不清楚,很难干好电子维修。
“这个问题我 ...

超级版主您好!
    谢谢你的指点,确实我的基础知识非常差,而且可以说根本不懂。我属于低级电子爱好者,看到有些书上讲电路的内阻,实质上也不理解。今后要更加努力的学习。
    生产示波器这家厂商算是国产品牌,因为我不懂怎样使用示波器,如果是我不会用造成的问题有损厂家的信誉。所以我也没有说是那个厂家生产的,是什么牌子型号。
    我问的是生产该示波器的厂家,到该厂家的官网里提问后,给我的回复。我看回复最后是市场部,大概应该是市场部回复的吧。还说用10X对信号有衰减,用1X是正常的,还问我用的什么探头,我说用的原机配带的探头,又问各项设置设对没有,我想我如果没有设置对的话,其它设置不变,只改变设置为10X也不能正常,结果改设为10X测各晶振波形稳定,不乱跳了,也出现几个波形混跳,有时跳动波形都看不见。
   “ 我向厂家问多次这个问题,厂家说1X是正常的”,意思是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意是我使用不当,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有到该论坛来请教各位老师,是我使用不当,还是厂家回复不正确。
    在这里谢谢该论坛“工具维修 焊接技术”这个版块的各位老师给我的回复指点,我内心非常高兴。第一个高兴是得到了各位老师的正确答案。第二个高兴是才网购的新示波器没有问题,是自己不会使用造成的问题。谢谢超级版主,望今后多多指教。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