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问题

楼主(2012-06-20):
我是个菜鸟,同时也个爱好者。今天,拆了老婆自己用的N610C给他装个无线网卡。由于以前这电脑坏过一次主板,我自己网上淘配件修好过一次。所以拆起来还是挺 快的,很快无线网卡天线也搞定了。装回去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装上去没上螺丝准备接屏试试再上主板螺丝,结果,屏亮了风扇不转了。急 死我了。弄倒最后出问题了。拆下一试了好几次,裸板试也一样。有几次转了一两秒就停了。我从散热器上面把风扇拆下来看了下。除了散热器出风口的地方被棉花似的灰尘堵死了外没别的发现。平时那风扇声音挺大的,而且电脑挺热的。不知道,主板上有没有问题。那个高手能帮我解决下。风扇我用万用表试了也不转。能看倒开机画面。就是风扇不转。

网友A:
正常,那是温度没达到一定的温度,风扇可定不转啊,又不是长转的风扇

网友:
正常

网友:
业余就是业余的 呵呵

网友(点评):
能帮就帮

网友:
全装好再试试吧

网友:
2楼说的对。有部分本本的风扇不是长时间转动的,开机的时候只是转动一下,然后等温度高到一定的程度再次转动散热。 要不你进下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风扇常转的选项。

网友:
笔记本风扇都是温控的,要达到50多度才会转的

网友:
是的,大部分风扇都是温控的,要让风扇长转,可以把中间的一根或二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那是温度没达到一定的温度,风扇可定不转啊,又不是长转的风扇

我这是两线 常转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