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显卡问题

楼主(2012-06-20):
插上独立显卡  检测卡正常跑完码  结果还是不亮  是不是独立显卡14.318没有起振?

网友:
显卡的是27M吧,看看是VGA不亮,还是DVI也不亮,我的就有一个VGA不亮,DVI亮,查了半天,到网上搜了半天也没个头绪

可以用DVI转VGA接头,也可以从DVI接品飞线到VGA,其实查查VGA接口电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2个接头都不亮   如果你知道了  告诉小弟一声额  0.0

网友:
查显卡供电,以及bios!都过的话!就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2012-07-31):
大部分和北桥有关!

网友:
可能不是显卡,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