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DELL的图纸有点不懂,请大家帮忙解析下

楼主(2012-06-20):
请大家帮我解析一下,5V-RUN经过一个保险电阴后到达Q70的G极了,Q70是P沟道,也不会导通呀,3脚5V那1脚是多少3脚S不应该是输出吗,1脚D不应该是输入?到达Q71的2脚,3脚拉低了,1脚应该没有电压了吧

下在哪个3V我知道,经过一个电阴后,到达一个NPNQ72的管子,2脚导通,1脚得到3V左右电平导通Q73,3脚拉低,1脚也0V了吧,,
下面哪个跟我第一行的那个理解的一样,,老是感觉不对劲,不请大家帮我解析一下,特别是每一个5V-RUN,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一样是看不懂图的人 ,但是看图来讲1脚的电压和3脚有什么关系 ?

网友:
拉低后,信号出来了吗

网友:
呵呵看不懂啊,有电复杂

网友:
建议你先用排查法,一样一样来

网友:
Q70的G极经过一个下拉电阻把5V拉成低电平DS就导通了,还有Q73的三极管导通了1脚不是OV虽然拉低了但不会拉到0的、

网友:
是个电源好产生电路嘛 前面的三个管子都是低电平导通的 后面的三个管子都是高电平导通的  如果有一组缺电压 第一个管子2脚低电平导通第一个管子,3脚为高电平,导通第二个管子,把第二个管子第一脚短接到地,后面的3 5V电源好就没有输出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高手,一看就分析出来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后面还要跟2.5 1.5 1.05v电源好信号相与 主要是你现在是个什么现象

网友:
你理解错了这三个q70q72qq74和后续的q71 q73q75采用并联交集共接u52b的6脚仔细看这些原理是根据时序run电压还没出来时+5v_sus电压通过q70 r622加到q71的2脚导通拉低图 上runpwrgd这些电压,run电压出来后相反这些电压为高runpwrgd才有效,q72是高电平截至

网友:
看书上说场效管的DS两极可以互换使用,5V RUN是一个有OR没有的信号电压吧,有该路正常不拉低后面的GOOD信号,没有Q70才导通D上5V加至Q71导通将1脚上的电压拉低为0。呵呵我也瞎猜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正常情况,上面六个管子都是截至的,哪个导通哪个就有问题。当然先查前级的管子。看来楼主对管子还不了解。

网友:
第一个图里面 ,像是一个保护电路,正常的不导通的,当有一个电压没有时,这个总信号就会拉低。电脑就会保护。

网友:
从最开始的管查

网友:
看不懂 学下习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不怎么懂呀,

网友:
这几个RUN电压有一个没有就会使对应的两个管子导通,把后边的3.3V上拉的信号接地拉低。

网友:
相与过后的信号是经过u52两次反相  u52应该在这个地方是起延时 保护隔离的作用吧

网友:
我来给你终极答案吧:
+5V_RUN、+3.3V_RUN、+1.8V_RUN这三个电压在正常的情况下,Q70、Q71、Q72、Q73、Q74、Q75都处于截止状态,从而使5V_3V_RUN_PWRGD(以及2.5V_RUN_PWRGD、1.5V_RUN_PWRGD、1.05V_RUN_PWRGD)高电平(高电平是由+3.3V_RUN经R536上拉而得来)............
而当+5V_RUN、+3.3V_RUN、+1.8V_RUN这三电压中任何一个电压缺失或故障的话,都会导致缺失电压的这一路的2个管子导通(比如说+5V_RUN电压缺失,则Q70和Q71导通),从而使5V_3V_RUN_PWRGD(以及2.5V_RUN_PWRGD、1.5V_RUN_PWRGD、1.05V_RUN_PWRGD)低电平....................
至于5V_3V_RUN_PWRGD为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就得看U528逻辑门后面的电路了,因为图纸不全,也就不知道了,不过估计应该是5V_3V_RUN_PWRGD为高电平时主板正常,而为低电平时可能是保护。。。。。。。

其实就是一欠压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