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晶振型号??

楼主(2012-06-20):
手头有台便携小音箱,开不了机了,求维修思路

不知道发这里行不,有错误望版主多担待

有人说更换晶振试试,我测量一下,一个晶振边上两脚都是2.41v电压,一个晶振一脚0.02v一脚0.04v但是晶振上一个字也没有,也没图纸,问下大大们谁知道这晶振多大的呀!!

 会员0元2022-11-1 21:20

网友:
就换个台式机主板上的晶振试试

网友:
声卡晶振和开机晶振不一样

网友:
这东西貌似还真没拆过

网友:
飘过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东西晶振不容易坏的,查供电看正常不,也有可能软件坏了。软件坏了就废了。

这是台USB播放器,如果是软件包坏就报销了.

网友:
国产货,没保障。

网友:
把身边有的晶振频率挨着换一遍,不行的话再看供电电路,上次我遇到的这个结果是电池坏了。

网友:
想要知道它的频率估计你只有查那个芯片的pdf资料了

网友:
看外形象是32.768Mhz的晶振

网友:
同意、《海参》的观点。。。。。

网友:
大的好像是32.768 ,小的24.576,楼主试一下

网友:
唉,要看晶振坏了没示波器测下就好了啊,嫌贵又不太用的话可以买个像MP4大小的那种啊

网友:
开机音响的指示灯亮不亮,亮就从内存卡音频处理芯片上手,不亮主要查供电。。。。。

网友:
应该是12M的

网友:
用试波器打一下看下波形不就知道好坏了嘛。

不是专业人员,没这东西,只有烙铁和万用表。。。。。。。。。。

网友:
晶振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用各种不同的晶振替换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直接测下就行了。

网友:
找几个费音响

网友:
如果两边电压相差不大,说明晶振没问题。

网友:
32.468M和24M

网友:
楼主,不开机,根本还是要先修音响供电部分,看低压整流全桥,稳压管,功放块的供电,如功放有供电看有没有输出,有供电,外接音源输入,而没输出,那么功放块坏需更换哈!一般功放部分是没有晶振的,你那个晶振是读卡器部分用的!如果功放好的,手动外接音源后有声音输出,那就是读卡器部分坏了,就修这部分!!!!

多谢楼主!!

网友:
这种晶振有好几种。12 24 32的都有还有6M的。自己代换一下试试。就是那个电压一样的晶振有肯能坏

网友:
个人还是还是查供电电咯

网友:
7.600MHZ...........

网友:
圆柱形是32.76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