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 死机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2-06-20):
联想C466M也就是14002电脑,集成显卡的, 一进bios就死机,键盘无反应,不进bios的话,进不了系统光标在检测完硬件后闪动键盘无法使用,
换过键盘,换过IO 也换了南桥HBM的 还是不行,望高手指点,是不是某个信号不稳定的原因呢?

网友:
你这也是 是全新的桥么?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南桥上   细心的检查下 换个全新的看看

网友:
不进BIOS死机吗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呢

刷下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机器,进系统过程死机,等待同仁的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一台 C466M的进BOIS死机 OIS也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故障现象还没进系统就死机了,一进bios就死或者进到选择XP和一键还原 哪里就死机,键盘无法操作,电流也没有了跳变,目前网卡也拆了, 就差北桥没换了。。。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造成故障的

网友:
我遇见的这台是 能开机 能进系统 用一段时间死机  换过南桥 一样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2014-11-08):
我感觉也是南桥  你换的新的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