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M ,IBM 南桥换后用段时间就死机

楼主(2012-06-20):
最近碰到 起码有4台机器,更换HBM 南桥,IBM 南桥后 用一段时间就假死,能打开桌面上的图标,但无法关闭,也关不了机。确定不是散热问题引起。只能把电池和电源都拔掉才行。紧接着开机的话,要么就是屏不亮,要么就是档LOGO。 南桥换了若干个,还是一样。有碰到此情况的朋友请跟帖。
桌面

网友:
别用测试的桥 用全新的桥

网友:
测试的桥 会让人郁闷得很 最后维修思路都乱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某些供电不良或者周边附带有设备不良你都换了4个南桥别再这个上折腾了思路换一换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没解决,换了三南桥

网友:
没发现此类问题,不过应该是南桥本身问题

网友:
是全新的南桥。测试的和全新的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