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自己无线的几种情况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20):
遇到过两次朋友到我家连不上无线网的情况主要是无法找到我家的无线网,在网上百度和论坛都找不到方法,昨天晚上搞了台苹果回来又是这种情况做好准备通宵奋战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过几天还得回老家解决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开始从驱动找起,下了个驱动精灵搜索结果是网卡驱动一切正常,于是找百度那上面的回答都大同小异没有需要的结果,没办法了决定连接有线试试,结果还是一样有线都连不起,无赖的情况下之好点击了系统自带的解决网络问题,经过大概3分钟找到问题是一个什么软件没开一时记不起了,当时很激动的毕竟那时候才奋战了1个钟头不到,结果把有线拔掉连无线本以为一次搞定结果情况依旧,头大了没思路了,想了大概5分钟绝对可能是路由器问题了,毕竟电脑问题可以说是完全排除了,开始还原路由器最初设置连续还原了3次,神迹班的无线能搜索到我家的路由器账号了,输密码搞定,一共花了大概一个半钟头,嘿嘿希望能给和我一样遇到同样情况的一些启发!

网友:
自己的电脑有问题就修 不要一位临时解决了问题就没问题.

网友:
给你泼盆凉水 ,只要不是频段问题  你这个过一夜还是会找不到了

网友:
明显嘛  电脑在外面能用  到家里就不能用  直接排除电脑问题   直接换个强点的路由器  完全排除问题

网友:
早就要想到是设置路由器的问题了

网友:
在路由设置为一个段,不就解决了吗?把你家的路由还原成默认的,这是大多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