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开机自动上电怪现象!!

楼主(2012-06-20):
昨天下午收到客户一台联想台式机08年的,挺新,说不亮了,以为是个小毛病,于是加诊断卡,上电测试机器自动开机,复位灯常亮,拆出主板,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1.3V,但是CPU温度上升比较慢,因为自动上电,所以首先换掉IO,找了个IT8718F-S换上之后机器不加电,焊接绝对没有问题,又找了个IT8718F-S(第二行后缀不一样)换上之后仍然不触发,把原来的换上又自动上电,不知道是不是IO非得要一模一样,还是其他地方有问题,
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自动上电是I/O坏了强行触发,换同型I/O后还是不行查下侍机电压3.3V有没,南桥晶振有没波形,查南桥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南桥问题啊 这个应该是精英代工的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动上电,而且声卡烫手

网友:
我在查一下吧

网友:
具体情况只有自己最清楚  慢慢差吧

网友:
品牌机器。特别是联想品牌台式机。开关很容易烂的。还有北桥!

网友:
io当然要一样才行。

网友:
先把IO换了再查吧

网友:
按你的现象描述,应该有电压短路或微短路。有可能是5V电压点,因声卡芯片有5V供电。还有你也要注意检测3.3v的电压。

网友:
自动上电是IO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是电路的问题了,现在是开关键上有电压,强制开机的话可以点亮

网友:
IO坏了,南桥也坏了

网友:
有三种可能存在的现象:一就是开关针到IO、IO到PSON问题!二就是IO本身问题、三根声卡可以判定和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强制开机的话可以点亮  那就是开机电路问题 换IO

网友:
现在是IO换了一个和原来的一样,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這種情況應該說是 IO 和南橋都壞了

网友:
学习了

刚来的学徒工 -2 严禁灌水

网友:
IO换了再

网友:
IO有换了一个和原来的一样的,还是那样,现在能确定是IO和南桥都坏了

网友:
应该是I/O和SB都有问题。可以测一下USB的数据、时钟有没有短路。有SB挂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确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IO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2012-07-22):
G31的南桥是GB,GB也特别爱坏

网友:
先去掉声卡试试啊,最好同时换个IO试试看看可否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