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发红

楼主(2012-06-20):
收到一个AOC的912sw显示器 屏幕显示 但是发红,控制板自动调整后还是发红 查灯管没老化 本人技术一般 求高手给指点 谢谢

网友(点评):
菜单颜色正常吗

网友:
看看菜单正常吗,正常的话查驱动板上的rgb输出

网友:
看看信号线是不是断针了。没有断针的话就刷一下信息,没有信息就换板吧。

网友:
测RGB输出对地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个试试

网友:
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外部因素排除了,那估计是程序坏了

网友:
测一下不接主机时屏幕还发红吗

网友:
可能还是VGA输入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 问题解决了没,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
查查三组信号,信号没问题刷程序试下

网友:
查 三基色看看就是 WGA傍边那3个 3级管

网友:
VGA,RGA,三基色排除下,要么驱动板得程序重新刷下

网友:
这个进总线调一下就可以了!
AOC
   正常显示时,按着MEMU键,拔掉电源,插上电源,松开“MEMU键”,再按MEMU键,出现菜单,且左上脚有字“F”出现,用左右按键选中“F”,再按MEMU键进入。

这是工厂模式吧,不用刷MCU了?

网友:
我上次一台刚拆封的也是这样,我就是不知道神马原因,果断换了台,求解。新手

网友:
应该是输出问题.   把VGA口旁边的那几个管子拔了.   有木有用.?

?

网友:
查VGA接口的三基色,RGB对地阻值是否一致!1 2 3 脚对应R ,G ,B

网友:
多谢各位 重新找了块驱动板换了 已解决

网友(2014-07-15):
我有遇到显示器待机时,也就是没要输入信号的时候,各种颜色交替变换,插上vga后就显示图像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设置三基色试试

网友:
三基色 没问题 ? 都直接换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