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

楼主(2012-06-20):
我想问下,关于掉电。为什么机器进pe不掉电,进系统就掉电。why?

网友:
谁能够从内到外剖析下~~~~3Q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因为进入系统CPU供电功率最大有可能是才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但有可能南桥空焊

网友:
cpu的供电,不正常,或者cpu就是坏的,不过南桥这种情况不大常见吧

网友:
单独拿电池开机试试   重点查下CPU电路  建议焊下显卡

网友:
经验交流下 遇到一台惠普6510   一样的问题   后来换了显卡供电滤波电容OK

网友:
cpu供电不良吧

网友:
查下CPU供电线路吧

网友(2012-07-22):
应该是CPU核心供电的问题心

网友:
同意楼上,cpu供电不良

网友:
确实上面所说的CPU的事会引起掉电  但是这只是单方面的事   还是查查电路看看别的地方   CPU只能说是一个怀疑的对象    就像我上次修的清华同方的K431的  一开始短路CPU上官和芯片都坏了   在非版上找了一个换上去  加电进系统掉 进PE不掉  然后再换一个就一切解决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