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电流1.8无显 AMD CPU

楼主(2012-06-20):
一台K40AB时亮是不亮,亮的时候怎么玩都没问题,但是关机之后就不会亮了。观察了一下这机的时候电流有四五次跳变,亮机的时候电流在2A多到3A,不亮的时候电流有两次跳变,1.8-1.6-1.8,第次不亮机的时候放一晚上就好了,现在是北桥加焊过,显卡也加焊过,北桥加焊后无果,显卡加焊后彻底不亮了。有人很多人说此机北桥最爱坏,还有CPU,现在无从下手,兄弟们说我该怎么办。

温控及各电压都已测过,没发现什么问题

疑问:如果北桥或者显卡空焊或都坏掉,为什么会时亮时不亮。又为什么加焊过显卡后彻底不亮机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汗的问题,

网友:
换CPU不行换北桥

网友:
这机器不是一般的热, 北桥坏的多,不过加焊,改长转后,可以顶过保修期

网友(2012-07-24):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