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上测整流桥全部导通,拆下全是好的

楼主(2012-06-20):
一个杂牌电源,在板上测整流桥全部导通,拆下全是好的,无5V待机电压,串灯泡常亮,PCB板背面,变压器处烧黑掉,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点评):
整流管好的 查看3个三极管有短路没?

网友:
整流桥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变压器烧黑?很有可能.场管短路了.........

网友:
一般是大功率开关管损坏了吧,杂牌电源如太费事了就用不着修了,当然自己有空研究下那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
开关管损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整流桥后有一个并连的大电容测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量一下开关管,再排除大电容

网友:
是开关管击穿了吧。

网友:
只拆了一个二极管测,是好的,今天拆了其它三个下来量,都坏的,换了之后,电源好了

网友:
呵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说清楚,只拆了一个整流二极管测,那个是好的。今天全部拆下来,发现其它三个都是坏的。

网友:
查查不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