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惠普DV4的机器花屏

楼主(2012-06-20):
有台惠普dv4的机器花屏  感觉很像屏线的问题  处理了一下不行   量了屏线没有断  然后又拆出来上了下BGA 还是不行   屏也换过   是不是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花屏时有没有闪一闪?如有闪一闪,可能与屏线有关,没有闪那跟屏线无关。那大部分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要不靠烤显卡

网友:
屏线,不要只测阻值,还要测一下差分信号的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