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G31

楼主(2012-06-20):
有片华硕G31 电压正常不跑马 BIOS我也刷过 就是不跑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要 用假负载去测一下

网友:
按CPU 不跑马修啊

网友:
按不跑码来维修,不过G31和G41北桥坏的很多。

网友:
...有电压没信号,有什么用,看看复位那块

网友:
压下北桥跟CPU底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