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暗屏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20):
昨天接到一台R61,刚送来是红屏带闪屏。拆屏测灯管,还是红。二话不说先换灯管。测试OK。收钱!                         没想到第二天又回来了,闪屏。。。悲剧,再换灯管??还是不要急着换,先测屏供电,高压开启信号,都OK。                            晕了,难道高压条也坏了?换高压!  还是闪。。。。。-再换灯管还是不行. . .  正好手上有个14.1的拆机屏换上试试吧。好了{:soso__11544133522238493466_1:}不明白啊。为什么!太费解了!高人解释下!!

网友:
屏 坏了换屏吧!

网友:
其实没什么,就是兄弟太自信了,测都没有测就下手了。

网友:
闪屏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查把

网友:
你灯管没换好吧,在换一个

网友:
灯管焊接点没焊接好 或者漏电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漏电产生的吧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没换好

网友:
是的,不该是屏的问题,应该是换灯管时,某处 高压接地了,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哥啊,我换了3个灯管了。一次比一次换的小心,换了那么多了,不会这么衰吧

网友A:
我绝对相信,你第一次灯管没焊好,漏电了,导致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绝对相信,你第一次灯管没焊好,漏电了,导致灯管坏了。

  那第二次呢?第三次呢?

网友:
或许你的灯管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