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上面,哪个是3V,5V待机电容

楼主(2012-06-20):
X楼,杨键强,神人,我换了这两个,果然OK!谢谢各位参与,本人淘宝:cqyj.taobao.com

网友:
测一下哪个电感是3V  5V的。再测与电感相连的电容不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量一下啊,。   3V电容的正极跟3V电感导通。,5V同样道理。

网友:
和电感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电压没出来,就想找找是哪个短路了

网友:
要从图纸上看 看板不好说

网友:
短路用小电压测!!一小就出来了,电感上没不一定是那个问题!1

网友:
好烂的X3的板子。。。。

网友:
先找出3、5V芯片,跑线就行了。

网友:
第一张图靠近LPT口的那个电容是VCC3M的.最后一张图最左边的那个电容是VCC5M的.

网友:
就在系统供电芯片的旁边

网友A:
如果你要确定哪个短路,先打下阻值,如果真的短路了,烧机法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确定哪个短路,先打下阻值,如果真的短路了,烧机法伺候

总是看到论坛里说短路用烧机大法,到底怎么烧呀?能告诉我一下吗,我烧两片就毁两片,是方法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