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E的打码机怎么修

楼主(2012-06-20):
370e的打码机提示高压有故障。在拔掉高压线后,高压故障在一分多钟才提示高压故障。插上高压线马上就提示高压故障。我认为是喷头有问题。但厂家说是板的问题,他们说在拔掉高压线后不管多久都不应该报高压故障,我用试电笔在高压输出的地方没有测试到高压,高压变压器在脱开高压输出端有白色的高压打火,电阻在78偶。在高压输出端接了一个1000P/7.5kv的电容后面接的是由四个高压二极管和四个1000P/7.5KV的电容组成的倍压电路在由100M和50M的电阻分压得到的高压输出端再在这个高压输出端接了一个1000P/7.5KV的电容到LM311的3脚,7脚输出到微处理显示有高压的。这上面的元件我都测试过。电容的容量在1100-980P之间。高压二极管阻值正反都为无穷大。我不知道这个高压二极管怎么测试好坏。不知道那位大师修过这个机器给我一点指点。我万分感谢

网友:
这类高压二极管内部都是若干只串联而成的,以提高耐压。
如果你想准确测量,建议串接到220V交流电里,看整流之后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