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00E CPU温度居高不下,如何解决?

楼主(2012-06-20):
    ThinkPad X100E,AMD的CPU,在XP系统下,桌面不操作电脑,CPU温度在75度左右。如果播放电影,CPU温度在84度。在XP系统下,如果电脑连续个体4个小时左右,就开始频繁的自动待机,电源灯闪烁。如果装WIN7,不自动待机了,CPU温度更高?
   大家遇到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换散热器能解决吗?还是本来就如此?

补充内容 (2012-7-1 09:55):
接到多台X100E的机器,温度都高,这应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改装WIN7后不再出现自动待机。

网友:
是不是CPU虚焊了呢

网友:
不是,百度一下,N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上周接了两台一样的X100E,都是温度高。

网友:
安装WIN7后,自动待机问题解决。但CPU温度还是高,如果不做任何操作,在有空调房间内25度时,CPU温度56度,只要一操作电脑,CPU温度迅速上升到80度。

网友:
这个是设计问题现在没有办法解决要么你自己改一下风扇常转,要么加超薄紫铜片两边加那种纯银粉的散热膏效果会降4-5度

网友:
谢谢!只要有共同认知就放心了。这个本子是进水的,腐蚀很多地方,修好了,测试时发现用三四个小时自动待机。

网友:
我以前见过几个客户,来了好几次都是散热。一般把cpu那垫点软的垫片,加硅胶就好了啊!

网友:
那个,其实amd的cpu就喜欢发热。

网友:
一般自己的HP温度也很高,修好了就行,

网友:
换个散热铜管试试

网友:
用软件把CPU电压降到0.8V或者0.9V 这样温度基本可以控制在60度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