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一台航嘉的小电源,二次侧的电容爆了,10v 3300uf,找不到同型号的,用哪种可代换,最好是常见的,好找的

网友:
16v  2200uf

网友:
好像只要耐压值超过10v的都问题不大的吧,

网友:
只要是3300uf 耐压值大于10v的就行

网友:
耐压符合,容量不相上下,能够放得下的都行。

网友:
差不多的就好,电压大于或等于原值,耐压值大于或等于原值,大于原值的15%

网友:
耐压越高越好。。。。。。。。。。。。

网友:
只要是3300uf 耐压值大于10v的就行,最好工作温度选用105度的

网友:
只有2200uf的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0V的都行,不用管容量

网友:
2200UF 可以用的。。。。。。。。。。。。。。

网友:
尽量用大于10V的,大于3300的,也不要太大 了。

网友:
6l是标准答案,这种问题看看书就知道

网友:
要有高频的,普通的容易再怀孕。

网友:
找差20%以内的都可以

网友:
容量接近3300uf,耐压值最好是高于10V

网友:
主要还是耐压值吧 容量相差不大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这种电容应该很容易找到,我有一堆,在坏电源、或坏主板很多

网友:
耐压要大于或等于10V,容量应该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