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电容串联的作用是?

楼主(2012-06-20):
这是ASUS F80S 保护隔离电路局部图。。。请教高手画绒线圆圈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保护隔离电路
同意楼主:
2.5
laiyuxin
同意楼主:

网友:
说实在没什么大用。
同意楼主:
5.0
laiyuxin
同意楼主:

网友:
c8810与R8822起到开机缓冲的作用,d8803起到关机加速的作用,r8823与c8817应该是保护Q8811的。
同意楼主:
5.0
蓝剑笔记本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不可能是滤波,看位置的确象是耦合隔离
同意楼主:
2.5
laiyuxin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滤过的把
同意楼主:
5.0
我心如水!
同意楼主:

网友:
左眼跳
隔离作用

网友:
本本维护
同意楼主:

网友:
liu465391998
耦合作用

网友:
这是滤波用的
反对楼主:
1.0
amirywqy
反对楼主:

网友:
开机时c8810电压不能跃变,可以起到缓冲保护作用,c8817在断电时电压也不能跃变,也是起到缓冲保护作用

网友:
隔离高平直流的吧~有保护作用,过压了就击穿电容,然后关闭mos管

网友:
滤去高频高频干扰。。。。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个人感觉耦合!

网友:
明显8楼是正解啊,滤波什么的都弱爆了

网友:
起到缓冲保护作用,这里不是滤波
同意楼主:
5.0
laiyuxin
同意楼主:

网友:
个人感觉或许利用电容的充放电作用和击穿特性吧

网友:
同意7楼 说的对

网友:
电容串联就相当于电阻的并联的原理,希望楼主能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
这个真没有搞懂
很复杂 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网友:
电容串联是增加耐压直的

网友:
电容一般串联会增加耐压,减少容量.不过还有别的用,这个要具体看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