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好坏怎么判定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6-20):
电容好坏怎么判定啊 求助
求助

网友:
有充放电功能,用万用表测,不通,有充放电过程,外表没有鼓报露液

网友:
外壳没有鼓的,就用表测容量,鼓了的就不用测了
同意楼主:
5.0
风间尘
同意楼主:

网友:
电容测试容量大的可以瞬间用 万用表的二级管档,轻微响一下在吧表笔在翻个来 在测i声音比上次更响,证明是好的但是侧不容量,小的电容只能测一测短不短路和轻微漏电。以上准确最好用电容表测试。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

网友:
电容表有专业的价位100多元,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不是吧,这样的问题也要发帖问吗

网友:
用表测不就好了,鼓包了就不用测了

网友:
晕 看什么电容咯

网友:
短不短路
看是什么电容了,台式机好看
笔记本只有 用万用表了,电容也分有极和无极电容啊 坏了很明显啊,击穿短路这些很好判断

网友:
一是看外观,对于外观无损的用指针表可测其大概的容量及好坏,如数字表可用电容档测

网友:
电容分类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种类测试方法也不同,三两句无法说清楚。但是楼主发帖提问的这个问题实在不该在迅维网出现,不解释、、、、、、、、、、、

网友:
电容是比较微妙的,不好测,尤其是小电容,有些电容从外表看不出来。可以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表上有测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