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死机问题怎么解决啊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6-20):
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清洗风扇啊 。这个你也不知道

网友:
拨电源,在开机。。!!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cpu也有可能的 一一排除吧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ASDR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网友:
散热吧,风扇转没有哟

网友:
晕,死机问题太多了吧,你也描述的详细点吧

网友:
有多种原因可以造成这个问题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说的太广泛了,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