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j 笔记本花屏,求大大帮忙

楼主(2012-06-20):
华硕w7j 笔记本花屏

网友:
摔过一次,不知道是屏幕问题,还是显卡~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一一排查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一定是屏的问题,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

外接都这样,可能屏和显卡都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是这样的现象,不知道具体问题在什么地方?有经验的师傅可以给个答案吗?~~

网友:
如果有条件建议换个屏试试,上次碰到过是屏的问题。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说呀,外接都花,建议楼主先修显卡吧,不过看满屏的竖线,估计屏也坏了吧.

网友:
看最上面的像屏,外接都也这样那就显卡了

网友:
谢谢了 ,看来2个都坏了

网友:
外接花屏的话肯定是显卡,先做显卡后换屏

网友:
应该两个都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看外接的状况,应该是显存

网友:
外接也花,显卡问题,看外接1是有竖线2颜色偏色,建议1.刷BIOS,2.检测显存3.检查显卡4.换屏线5换屏的顺序来

网友:
先换件  不好再去细查。

网友:
外接正常不?

网友:
都坏了 我遇到一台联想的 也是这样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一步一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