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tx204触发0.02,10多秒后掉电

楼主(2012-06-20):
一台CQ41 I3 独显机,待机0.018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到0.026,10多秒后掉电,测无SLP_s3#,SLP_S5#发出,EC在触发后,EC_RSMRST,PWRPBTN_OUT有跳变,已经断开过EC,KB926QF D3的6脚,14脚,S3,S5还是0V,这样是不是可以断定是HM55的桥坏了。还有谁能告诉我下HM55工作的条件。我在桥旁边有测到3.3V的供电,时钟已经起振。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连32.768都没起振。目前没有解决,准备换一块HM55桥。

网友:
不能说明南桥坏

网友(2012-07-28):
楼主此机不知道有没有修复,我手上一块联想K26 LA-6101P仁宝的主板,I3架构和楼主的故障一样,也是EC有给南桥复位和开启指令,可H55就是不给EC发回S3 S5。不知道楼主有换H55不?急等回复!

网友:
像以前机子的话,应该是南桥问题,但是现在这种南桥个人觉得不容易坏,你最好先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有打过雷没有。希望修好能把答案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