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 无规律自动关机 求助!

楼主(2012-06-20):
BENQ Q7T4 ,故障为无规律自动关机!关机后接电源开关键可启动!但随时都可能会再关!先把接键全换掉,补焊主板和电源高压板,故障无变化!板上没发现有鼓包的电容,把灯管拆出来也没有发现有明显对地放电的痕即!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输出有没有正常,还有就是有没有对地短路。如果都正常,那就可能是驱动板或者屏板短路了。

网友A:
电源输出正常,我有认为驱动板问题!换了驱动板上晶振!  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主板上的稳压块是什么?。。。

网友:
你换个通用驱动版试试

网友:
先换驱动板试试若故障依旧再换个电源板试试。不过我觉得还是开关的面大,测一下各个开关的电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正常,我有认为驱动板问题!换了驱动板上晶振!  还是老样子!。。。

你测量一下驱动板上的5V,3.3V和1.8V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你就测量一下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电压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那你就拔掉屏线再测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大遇到过,用替换法先确定故障点吧

网友:
我以前貌似遇到过相似的状况,好像也是明基的 ,我当时是 高压板的问题,检查 高压板上的三极管和8条腿的芯片等的元器件短路虚焊……不知道问题修复了没,什么原因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