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2G手机内存卡无法格式化,且文件不能打开,该怎么办?

楼主(2012-06-20):
今天给顾客下载电影,插上内存的时候电脑能认到内存卡也能下载电影,突然在下载电影的时候电脑提示内存卡需要格式化无法下载,我格式化后又可以下载,但是当我下载完一部电影过后 电脑却莫名其妙的自动重启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我电脑系统是windows7系统,开机再下载电影,这时候电影却无法下载进去了,突然间电脑又重启了,重启过后再插手机内存卡到电脑上,电脑能认到内存,但是不一样了,内存卡可以打开,但是里面的文件却不能打开,字也看不懂!内存卡也不能格式化

网友:
中毒了把。杀下毒在格式化

网友A:
找个分区软件格式化试试 不行就卡坏了

网友B:
试试用量产工具先用芯片精灵检测主控芯片 再用对应型号的量产工具量产 祝你好运 这年头假U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分区软件格式化试试 不行就卡坏了

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量产工具先用芯片精灵检测主控芯片 再用对应型号的量产工具量产 祝你好运 这年头假U盘多

量产我倒是没用过,有时间好好研究下

网友:
卡坏的可能性大点没办法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量产工具先用芯片精灵检测主控芯片 再用对应型号的量产工具量产 祝你好运 这年头假U盘多

SD卡怎么量产...

网友:
95%你的卡已经报废了,不用再想了

网友:
用量产工具,我试用过

网友C:
那个好的手机卡一试不就知道了根据你说不能格式化基本手机卡坏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好的手机卡一试不就知道了根据你说不能格式化基本手机卡坏得多

你还真别说,我换了张新内存卡插上,结果提示要格式化,1G的内存结果只有35M了,卡也用不起来了,里面文件也是那样的字看不懂,但是我换其他卡又OK,真搞不懂是不是我的读卡器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真别说,我换了张新内存卡插上,结果提示要格式化,1G的内存结果只有35M了,卡也用不起来了,里面文件 ...

不会吧那就换个读卡器再是感觉是你的主机系统有问题,莫非中毒了

网友:
内存卡数据全乱了,用出厂工具刷一下。

网友:
内存卡有问题,得修复下,如果不行,就换卡了~~~

网友E:
内存卡挂了。。。另外换个好点的读卡器,质量差的容易烧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卡挂了。。。另外换个好点的读卡器,质量差的容易烧内存卡

我也怀疑估计读卡器质量问题导致卡坏
    坏了我好几张卡

网友(2014-04-24):
换个读卡器,强制格式化内存卡,不要点快速格式化,如果不能直接格式化,就看看电脑能不能发现内存卡,如果能发现的话,用另一张好卡交替格式化该问题卡,一般格式化两次就好了,如果电脑都发现不了问题卡的话,那只能换卡了。

网友:
电脑管家上有指令强制格式化试试

网友:
孩纸,会进PE嘛?  用分区工具能搞定的!

网友:
用diskgen之类的分区软件分下区吧

网友:
卡有问题,得修复

网友:
你电脑中毒了,很常见。全盘扫描再帮人家下载吧。

网友:
用手机各   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