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求助

楼主(2012-06-20):
一音响插电没反应 看上去没通电....打开看了下 220V进去经过一个变压器 出老就32V的交流电压......小弟第一次修音响 也不知道原理 在此求大家求教了  .....32V的交流电压正常吗 而且量上去3条线是短路的.....变压器是坏了吗

网友:
变压器是好的 里面是绕组都是很小阻值测量就是短路的 正常

网友:
有电压输出它就是正常的,你检查下整流滤波后的正负电压是否对称,你检查下开机时功放延时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不会是开关没有打开吧?不然总会有一丁点声音的啊。(包括嗡嗡声)

网友:
查整流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看电源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重点检查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