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重装系统

楼主(2012-06-20):
SONY笔记本重装系统 谁做过 说说经验 刚才被客户吓到了 送走客户 哭着跑回娘家 搬救兵!
各位前辈 说说吧

网友:
不难吧, 装装看

网友:
SONY也没多个CPU,跟平常机器一样装

网友:
我都是用GOST做的。和其他机器一样一样的

网友:
还不是一样的装啊

网友:
没啥区别吧

网友:
说说看呢,你是如何安装的?用纯净版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
SONY笔记本 没有光驱 bios里 boot每一项都是固定的 键盘改不了 打算重装系统 只能把硬盘拿出来做
而且听说 SONY笔记本必须原厂驱动 而且很难找是吗? 所以放弃了

网友:
随便装的~!

网友:
跟平常机器一样装

网友(2012-08-31):
一样个锤子,驱动装到你哭。

网友:
索尼的fn键驱动真的很烦人。

网友:
快捷键驱动真不好装

网友:
基本跟其它机器一样的装法,只是驱动全部都要在官网打

网友:
我装过貌似没这么复杂吧。。。BIOS里能改,驱动也是装好后驱动精灵搞搞就OK了啊

网友:
    驱动不难找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 把硬盘拿出来装呗 直接GHO进去 再装回电脑不就行了

网友:
我都是一样装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最多就是ghost装不了就把u盘量产成光驱,然后装啊(无光驱笔记本)最后最多到官网上下驱动去。价格可以报高点的。。你懂的

网友:
没光驱的就网刻

网友:
日本电脑不装

网友:
先用驱动人生打一遍,然后再用驱动精灵打一遍就OK了

网友:
没有这么夸张吧?我啊GHOST装装 联网搞搞驱动就这么好了啊

网友:
也没用你说的那么难装把,win7

网友:
SONY装系统可能就1个吧
如果给有些SONY机器装WIN7的话,得留心它的BISO里是否有AHCI/IDE选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得进PE模式手动加载AHCI了.加载错误的话可能会很麻烦.

网友:
装XP还是WIN7呀?

网友:
··· 和其他机器一样的啊 直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