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

楼主(2012-06-20):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前些日子客户返厂的主板终于回来了,该主板是网卡芯片挂掉了,回来一看网卡芯片的好像没被换过一样,请问厂家是用什么样的焊接方法能做的这么完美,网卡芯片就像没被动过一样,知道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
厂里有机器,

网友:
焊的太完美了,我用热风焊台搞过,效果不理想

网友:
应该是类似BGA焊台的东西

网友:
工厂修过后会用洗板水洗一下,这样就看不出焊过的痕迹了。

网友:
是不是直接换板    很多厂家是直接换板的

应该不是你原来的板了,我在ECS工厂维修及售后多年,换件后对外观要求是很高专门有外观QC检查,但做维修的绝对能看得出来被换过的。单个芯片也都是人工焊接的不会用到SMT自动贴片

网友:
进厂的焊接工人技术都很不错的。

网友:
厂家他们有自动焊机

网友:
是原板,我店里的质保贴还在

网友:
放入焊池中浸焊或波峰焊

网友:
那你们一般都用什么焊接东西

网友:
我直接把板子给弄糊了

网友:
工厂里有专门的焊接人员,他们的焊工很强悍的,我曾经参观过工厂

网友:
工厂修过后会用洗板水洗一下,这样就看不出焊过的痕迹了

网友:
专业工具操作,确实效果不错~

网友:
这就是技术。没有扎根的焊接接触 是不行的

网友:
没有吧 人家焊工好吧 还有要洗板水啊

网友(2012-07-27):
用好的洗板水,BGA类焊接可在做到看不出来,但插脚件一定可以看出来。贴片件不用风枪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引脚的那个弧度只有上风枪才能完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