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奇特的类似行场不同步?

楼主(2012-06-20):
如主机在BIOS下,开启显示器有8秒吱吱声,观察画面类似行场不同步,然后就正常了!
如主机在windows系统下,开启显示器约2秒类似行场不同步,然后就正常了!但有时仍然为出现几秒钟类似行场不同步!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主控ic虚焊了留意是否有失效电容

网友:
已补焊,且STV6888相关引脚上的电容加并试验无效!查行激励和二次电源回路也末见明显异常!

网友:
这是视放供电滤波电容失效的典型故障。一般为400伏10微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放电源是由开头电源产生的95V提供的,滤波电容为100V/47UF正常!

不只是那一个滤波电容吧?电源和视放处都有的。只有743的图纸,看电源图。仅供参考!

网友:
故障时二次电源输出偏低为59V,正常后为64V,滤波电容就一只0.68UF的涤纶电容,加并一只试验无效,加并4.7UF电解仍无效,再加并一只4.7UF就OK了,最后改用10UF/250V,至于为何如此末作深究!

网友:
二次供电滤波不良,这里最好用高频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