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插电源自动开机不能关机求思路!

楼主(2012-06-20):
客户送来T61,没有进液痕迹,没有维修痕迹,电池已经没电了,插上电源线,自动开机,按住开关,关一下机,但马上又开机,在系统下进行关机,显示关机后,还是自动开机,主板电池有3V电压正常,BIOS已经恢复默认值,并且已经把可以唤醒的选项关闭,请教有维修过这方面故障的朋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没搞过这问题,根据楼主描述应该是有短路,短路貌似不严重,大概在开机键哪部分吧,楼主查开机电路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A:
我觉得短路会导致自动开机,但随之而来的也应该是自动关机。

网友:
我到觉得是开机键那儿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短路会导致自动开机,但随之而来的也应该是自动关机。

楼主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是根据这样的思路随之而来的问题应该是开不了机才对、、、、、、楼主不如直接说没有短路多好,呵呵。。。。。。。。。。不过这样的问题基本都是有短路的,轻微的那种,楼主可以先查查线路!!!!!!!!!!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如果故障依旧放放电看下,在者就EC和南桥了

网友A:
刚才试了下,不插键盘也会自动开机,根据这个特点,应该可以排除开关键的问题,是吧。有资料显示是PMH4坏了,向大家请教一下,T61的PMH4对应的芯片是LENOVO,与T40的PMH4可以通用的吧,我看外观长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下,不插键盘也会自动开机,根据这个特点,应该可以排除开关键的问题,是吧。有资料显示是PMH4坏了 ...

换上先试试看,不行再看看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看下PWRSWITCH这个信号波形

网友:
今天把T40的PMH4与T61的LENOVO换了一下,新问题出现了,换上去之后,不自动开机了,按开关之后可以正常开机,可以点亮,但再开机就点不亮了,电流会掉下来,掉到0.5左右,过一会再回到0.8左右。拔掉电源后,放一段时间,再开机又可以亮一次,关机再开,就不亮了。
觉得PMH4也许没焊好,逐引脚检查,发现97,96,95都相连,都对地为0,74,73相连。通过查看电路图,发现LENOVO的引脚定义与PMH4的有些不一样,不知芯片内部结构会不会不一样?

把芯片拆下来测量焊盘,也是出现这样的连接情况。

网友:
去官网搜索两个芯片的针脚定义在比较下就行了

网友:
你人才,T61和T40这芯片也可以换?楼主修本不看图啊?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测量焊盘,也是出现这样的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