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种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打开一个网页后出现很多横杠,很快又消失,显示正常,外接的话横杠还会有,不过会少很多,消失的速度也很快,装XP系统的话显示更不正常,这是装的WIN7的系统,显卡驱动用驱动精灵检测很正常,从官网也下了对应的WIN7的驱动,还是老样子,有谁遇到过这是什么的问题啊?有人说是显卡,有人说是CPU,这是发回来的主板+CPU

独立显卡的话, 那就是 显卡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A:
嗯。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几率很大,但不百分百就是显卡。楼主查查线路有无接受不良,额之前遇到过一台显示器很多竖起的宽带,够夸张了,还以为是软排线坏了。结果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哥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崩溃吧,呵呵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在看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下如果和屏线试下如果故障依旧就搞显卡吧

网友:
现在问题是外接也有横杠,所以屏和屏线的可能不大,我就想不通,显卡怎么会出这种奇怪的问题,而且卖家说他们测试的时候也没发现这种问题,现在的卖家信誉度也是越来越低,出了问题就说是测试好的,完了就推卸责任

网友:
打下显卡的电容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换内存还不行测显卡条件电压时钟最后就是显卡本身坏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吧,应该是

网友:
这么多说显卡的问题了,看来需要和卖家换板子了,这块板子整的我崩溃了,第一次发回来主板+CPU,结果CPU有问题,装机不亮,返回去了,换了块CPU,装机亮了,网卡又不能用,气的我哟,直接退货了,从别家发了块回来,又这求德行,我运费都快出不起了.........

网友(点评):
一样,发了两块板子,一块直接不亮,另一个用了3天挂了,直接推掉,损失运费将近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显卡的问题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显卡问题,,一定是

网友:
一般来说是显卡的机率比较大一些,但是我修过AMD的,进系统正常,玩游戏花屏,有横线,找到最后是CPU的问题,真是服了,AMD的U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
内存换了试试

网友:
先换个内存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显卡问题

网友:
你干嘛不换块屏试试? 吧屏拆开,动动屏线,看会不会花,。先从简单的搞。 不行就把显卡用风枪加热下。在挂硬盘看看花不花

网友:
如果是集成显卡的话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点评):
内存换过,一样

网友:
为什么要用2手的板子啊 现在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2手的最麻烦了

网友:
有显卡直接换张来试撒!

网友:
显卡有可能。

网友:
内屏和外接都有横杠,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先加焊一下吧

网友:
LZ可否说下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