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复位灯一闪一闪,cpu供电

楼主(2012-06-20):
技嘉GA-G31M-ES2C主板维修,复位灯一闪一闪,cpu供电不上cpu就正常,上了cpu,2秒后供电消失,好像不能带负载,偶尔一次可以进入系统然后黑屏了,, 客户cpu cd 3.06,用我的e420开机立即断电。。怎么查??

补充内容 (2012-6-21 23:32):
接cpu内存电压为0,不接cpu内存供电1.8v正常了,偶尔能亮机后自动重启立即跑00

补充内容 (2012-6-26 19:39):
新的问题出来了,,上cpu后内存1.8v供电等于0,,cpu1.06v,去掉cpu内存1.8v=3.06v怎么个回事

补充内容 (2012-7-12 17:43):
得空研究了一下,,双bios的自恢复后成功跑马,bios错误可以引起这么多不正常。。。。

网友:
明显cpu供电电路有问题重点查场馆电容和主控芯片

网友:
查下是不是少了某路桥供电

网友:
最新进展,接cpu内存电压为0,不接cpu内存供电1.8v正常了,偶尔能亮机后自动重启,立即跑00

网友:
故障类似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4467  文章中提到io,,可惜没io换哦

网友:
得空研究了一下,,双bios的自恢复后成功跑马

网友(2012-07-24):
应该是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