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显示器 花屏

楼主(2012-06-20):
AOC 显示器确定不是显卡的事,怎么修

网友:
首先查看屏线是否接触不良或氧化

网友:
色彩过渡的地方花的话,先清洁屏线看看吧,多数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首先换自己的板,确认屏好坏。屏好久重点检查屏线,确认屏线问题就拿橡皮擦干净金手指,再用镊子之类的东西轻轻刮一遍,这样基本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些我都做过啦!还是不行啊,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上张图。看看是怎么样个花法

网友:
拍个图片

网友:
关键是手机不能用啊

网友:
最好拍个图片,看看是怎样的花屏。。。

网友:
不知道 问题绝了没,啥原因导致的 ,呵呵,换过线,换过板还花???难道 屏坏了……

网友:
显示器花屏.存在的原因有好几项的..驱动板...VGA座子周边..程序...屏线..屏接口...屏本身电路..

网友:
排除屏和屏线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好像屏上那块电路板有问题也会导致花屏吧

网友:
花屏可能的地方多呢,屏,驱动板,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还个还排线和驱动板试试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修显示器一般都是成套电源,驱动,屏线全部换个试下屏的好坏,再逐个排除是哪个硬件的问题,再着手修理的,不知道各位高手的方法怎 样

网友:
如果不是屏坏的话,那就是屏线氧化了,用橡皮擦一下,或者再垫厚一点

网友:
换个通用板点屏试一下,若花屏那就是屏有问题,若不花则是驱动板的问题。故障定位后就容易了。

网友:
我遇到的全是屏线的问题 用酒精洗一下就OK 了
除非是双屏线 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