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维修

楼主(2012-06-20):
AMD主板维修,走到第二界面出现什么CPU出错,CMOS出错,PS/2口出错,怎么修

网友:
把CPU电池拆下来看看,CMOS设置也看看

cmos

网友:
3.1

网友:
cpu有电池吗????

网友:
cmos..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CMOS电池啊     拆了   不行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能不能进bios了?能进就是系统问题了 ,不能进就是主板问题了,修这个你要是高手有还是能测出来的

网友:
你没换过cpu吧看来是bios问题刷了还不行的话io损坏可能性极大

网友:
额……你没清CMOS吗?、

网友:
什么什么问题

网友A:
刷了BIOS 了,也烤桥了,就是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 了,也烤桥了,就是没好啊

加旱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了CMOS的设置,刷了BIOS 了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没查出问题就去搞桥

网友:
一般不要乱搞桥

网友:
换换CPU,AMD的,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好,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不是CMOS电池啊     拆了   不行啊

logo界面问题,是南桥问题吧,南桥加过旱了吗

网友:
桥的问题,一般都是当LOGO

网友:
不能进就是主板问题了,修这个你要是高手有还是能测出来的

网友:
两种情况~软件或者硬件问题~软件重刷一遍就解决了,硬件应该跟I\O和南桥有关,重点是I\O,测测信号有没有出来~桥什么的还是斟酌斟酌再斟酌

网友:
呵呵键盘报错 ,键盘嫩用吗,我建议你先修PS/2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时间。日期不对。。。有些板子这些不对会出那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