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不通电 求解

楼主(2012-06-20):
hp L1706不通电 起手就换了 一开始的那个8脚芯片 SG6841 ,,,开了2个小时 又灭了 还有哪里有问题。。。
芯片

网友:
是不是初级上开关管也有问题,换时一并换了,还有是不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芯片又坏了吗?故障 跟以前一样?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会不会 后级有短路,温度过热?我也是菜鸟级别,如有高见,请赐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