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CER V203H 驱动板 ILIF-100 491901300100R 的MCU程序

楼主(2012-06-20):
宏基 ACER V203H驱动板 ILIF-100 491901300100R,屏是LG的LM200WD1,找不到这个程序,不知道哪位师傅有的,给个小弟,谢谢了!

网友:
宏基 ACER V203H驱动板有一块,MUC程序没有,楼主是什么问题要刷程序,如果是花屏LOGO倒立那就不是MUC的事了

网友:
是驱动板坏了,但是找不到支持这个屏的板,但是找到板是一样的,确不支持这个LG屏的,所以问问能否找到这个程序,希望刷了这个程序可以支持LG屏。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不行吗

网友A:
那是什么问题呀  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什么问题呀  想请教一下

是液晶显示器面板的问题,可能刷面板BIOS会好,但是本人碰到过几台因没有编程器无法修复,宣告报废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改个通用的驱动板算了呗

网友:
LED的程序还是很缺少的,大家都不愿意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