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不亮机

楼主(2012-06-20):
今天接一台M300机型,加电不亮机,插拔内存无果,看电流跳到1。5 好像内存过了,拆机,看到是216-的显卡,加焊试一下,亮了,经过沟通换新的OK!
显卡

网友:
你行啊又赚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本来就是显卡问题!!!没必要去搞那些!!!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加焊就好了

网友:
加焊就行了干嘛换新的
同意楼主:
3.0
leohuang2012
同意楼主: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显卡门

网友:
真是速度 啊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好像不跑嘛的,明天还需要刷下BIOS 在看看

网友:
M300 显卡坏的不多哦 我修大都大电流 电容击穿 或者暗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