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不充电,总是提示充电中,可以检测到电池!!

楼主(2012-06-20):
    X200装上电池不认,也不不开机。用AC电源进系统后,总是提示充电中。拆机检查发现U6短路,AD3808A损坏,更换后仍然不充电。检查第8脚EN为2.5V,第6脚REFIN为3.3V,第22脚为20V,没有发现异常。
   有哪位朋友熟悉该机的充电流程,指导一下AD3808的工作条件。

   补充:在装机后加电开机测试中发现,有时可以充电,有时则不提示充电。但已经可以认到电池,电池的容量为28%。不过,多次拔下AC电源插头,有时提示正常,有时提示不正常。
   不能充电时,在IBM电池管理软件中只能显示电量,不能显示多长时间充满。

网友:
你看下旁边的电阻和保险坏了没,用电池能开机不

网友:
原来用电池也不开机,更换U7和AD3808后,用电池可以开机。只是不充电,没有充电动作。手中没有合适的示波器,无法检查电池到开机芯片的SCL和SDA。

网友A:
你把U7的图给我截个,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U7的图给我截个,我帮你看看

我把截图发一下,更换的是U7和AD3808A。防止U6软损,也更换了。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压是多少,看看正常不。

网友:
你看下 7 8 23 有电压没

网友:
在系统中提示“充电中”。U7一端电压为20V,一端为电池电压11.24V。第8脚EN电压为2.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再补充一点,这台本子是由于使用代用的电源适配器,电压异常,把开机电路,充电电路,还有电池都烧坏了。先把开机电路修好,能开机了,发现电池不能充电。更换U7和AD3808后,还不充电,又买了电池,还不充电。不过,也确定原来的电池也烧坏了,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也碰到过一台 没搞定  期待结果

网友:
电源适配器会不会影响正常充电,我用的是稳压电源,中间的针是空着的。

由于客户急用,先装好在测试时,发现其中有一分钟屏幕上提示需要4个小时充满,电量也确实从26%充到了28%,但随即又停充了。在能充电时,拔下AC电源喇叭有嘀的一声,屏幕会变暗,提示电池还能使用1小时20分钟。但连续拔插多次后,又没有报警了,拔下AC电源和插上AC电源或者在AC电源下拔下电池装上电池,屏幕没有变化,但确定机器已经识别到电池了。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不充电的机器!真郁闷!

网友:
机器修好了,是第22脚VCC电压异常,R424电阻变值,一会儿大一会小。所以拆机测的时候发现是19V,就没有再检查。把R424更换后,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2015-10-16):
我还以为是虚焊了呢

网友:
原来是VCC电压异常,我上次修到一个ACER是一会充,一会不充……后来也没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