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进水,无时钟

楼主(2012-06-20):
拆机发现,CPU 电源 管理,时钟芯片,网卡及附近全部长毛,拍照,清洗,烘烤,量无短路加电,电流0.1几,量VCRO 没出,观察ISL 6262 VIN 腐蚀短,换IC,飞VIN 后VCRO正常 空载触发 电流0.2  量板无时种,ISL 6262 CLK_EN# 正常,时钟晶阵 正常,怀疑进钟芯片手上渐无时钟ICS 9LPRS387BKLF 代换 各位大虾提醒下那里还没有量到。

网友:
量一下波形,量一下电压也可以,应该在0.34v这样,我今天搞了一个1427的,故障不一样,我那个进水,但都有电压,就是不显示,南桥晶振不起振,后来换南桥和时钟芯片好了,电流到0.6,所有信号都正常,然后想到bios,刷bios亮机,高兴啊,学修笔记本已经快一个月了,还有继续学习啊

网友:
CPU 内存的时钟电压均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