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修好了,但是突然需要密码

楼主(2012-06-20):
这前没设过密码啊,请问各位大神,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1,重刷BLOS会较为稳定,2,就找出厂BLOS的密码,

网友:
COMS电池去掉试试

网友:
是BIOS密码吗

网友:
随便输,三次以后应该可以进系统,然后看时间,是哪一年生产的,然后到网上找BIOS的密码大全,看看那一年那一月的密码,输入以后就ok,试一下吧,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进不到系统,一个手掌禁止的图标

网友:
是什么密码系统还是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把密码芯片拿出来,在编程机里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样的编程器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