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显卡BIOS怎么刷

楼主(2012-06-20):
各位师傅好,我这里有块山寨版的GT240显卡,真实的GPU核心是G84--303--A2,显存的棵粒是K4J523240E--BC12,,一共四个,真实256M的显存DDR3的。现在是开机不显示,供电都正常,GPU也加焊了,不行,感觉BIOS的损坏可能性大,请问一下大家哪位有这个显卡的BIOS了啊,还有请大家帮忙一下,怎么样才能找到合适的BIOS文件呢,不可能随便找个G84的就行吧,呵呵。请大家一定帮帮忙啊。

网友:
刷BIOS有个前提是要在DOS下能找到核心和25才行.

网友(点评):
也可以取下ROM在编程器上刷呀

网友:
那就别刷了

网友:
那BIOS程序怎么找啊,我知道怎么刷,我的意思是问大家一下,这个显卡的BIOS文件在哪里找,或者那位师傅有合适的BIOS文件给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