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205做BGA上下加热。想加个数字显示温度器

楼主(2012-06-20):
用8205做BGA上下加热。想加个数字显示温度器。我想用数字温控器加到8205里面。请教坛里的兄弟谁弄过。说一下。最好附个电路图。我自己改造

网友:
风嘴与焊件距离稍远一点,温度,风力拉高点,控制好,8205挺好用的..

网友:
我有两个欧姆龙的E5GN温控出售,要吗?

网友:
TM-902C温度表价格便宜,可以考虑的。

网友(点评):
温控器型号很多,必须根据具体型号和风枪中的传感器型号来确定接法的。

网友(点评):
温控表一般不能提供24V电源供风枪芯。